SW布尔运算运用

楼主(2021-05-24):
求助大佬:
             如图SW用什么方式求得零件的加工型腔,零件是STP格式。用组合的方式只能得到图二的样式,怎么去除多余的肉厚,谢谢

网友:
如图,图呢?

网友:
可以先用曲面工具处理一下STP文件。

网友:
用solidworks还没做过布尔运算,UG倒是用过。

网友:
Autodesk Inventor Professional 2020 里面用过

楼主:
是不是先缝补起来,变成实体后再用组合命令

网友:
这个方块可以用减速机的模型去求差,模型成工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