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齿轮箱转动惯量,如何计算需要驱动齿轮箱需要的扭矩?

楼主(2021-05-24):
齿轮箱总转动惯量9.3kg·m2,现在 要配个电机,想知道需要多大扭矩的电机?
齿轮箱没什么负载,相当于空转 。各位大神 有谁知道怎么算?

网友A:
9.3kg/m2?  你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9.3kg/m2?  你确定?

写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看你加减速要多大了

网友B:
T=Ja   转矩=转动惯量×角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T=Ja   转矩=转动惯量×角加速度

电机角加速度怎么算   假设加速时间30s 转速1500  极数4

网友B:
角加速度=目标转速×2pi÷60÷用时

网友:
驱动的负载的功率和转速知道吗?根据公式就能计算出扭矩,把这些都等效到电机输出轴上就能选择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角加速度=目标转速×2pi÷60÷用时

p和i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p和i是啥

Pi就是圆周率π

网友:
学习了,这种计算公式比较快捷的得出结果。

网友:
pi 是3.1415926

网友(2023-10-19):
这个加速度目标是怎么提出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