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一台钢筋切断机

楼主(2021-05-24):
不考虑液压,考虑过曲轴加滑块,但是加工厂不太好找,加工费也比较贵,不知道用凸轮加弹簧的效果怎么样。离合想用三个平面齿轮加弹簧啮合。这个结构的成本应该会更低一点

网友:
为何拒绝液压?

网友:
“为何拒绝液压?”
1.不懂液压
2.懂液压 但时间长了到处油污
3.液压速度慢 效率低 来钱慢
4.(不知道了)

楼主:
成本,效率,保养等

楼主:
工地上面用,成本,效率,保养等

楼主:
|majingfeng发表于 05-24 17:21“为何拒绝液压?”

1.不懂液压

2.懂液压 但时间长了到处油污

3.液压速度慢 效率低 来钱慢

4.(不知道了)
环境,成本,效率,保养等

网友A:
纯机械的还是曲轴加滑块的成熟靠谱。

网友:
有可能是觉得用液压有跑冒滴漏问题,主要可能还是维护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机械的还是曲轴加滑块的成熟靠谱。

买台二手冲床改装。

网友:
纯机械的还要考虑使用飞轮。

网友:
您这个产品建议参考一些钢筋加工设备,综合自己产品的节拍、产能要求来确定一下是否需要液压的方式,市面上电动的钢筋飞剪设备也很成熟,可以买来使用

网友:
刀口的设计要注意,否则钢筋切不断就麻烦了!

网友:
买一个就行。工地到处都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