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这个斜面怎么画呢?

楼主(2021-05-24):
我是初学者,请教前辈,这个斜面怎么画呢?
另请推荐一本solidworks学习的书,我想学习下基础。

网友:
买书是多余的,把软件自带的教程撸一遍即可,图中的斜面用放样可以搞定

网友:
楼上社友说的很对!跟着帮助文件学,一边画,一边学,提升快。

网友:
凸台放样书就算了,你看不下去的,软件自带教程,再上网找个看得顺眼的视频教程

网友:
这个是拔模斜度

网友(点评):
拔模斜度是凸台

楼主:
谢谢4楼指导。交作业。
运用,凸台放样
1.建立基准面1和基准面2
2.在基准面1和2和分别作草图
3.运用凸台放样,连接草图对应的点
4.形成实体,在拉伸切除。

网友:
只要这斜度楼主知道,这个造型就不难。

网友:
放样+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