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同步带轮的键槽与键的长度相等,可以吗?谢谢!

楼主(2021-05-24):
大家好!步进电机通过减速比3的同步带轮,带动滚珠丝杠转动。如下图所示,丝杠轴与同步带轮通过键连接,同步带轮内孔直径30mm,丝杠轴直径30mm,键是8x7(mm),同步带轮的键槽深度与键的长度相等。这种安装方式有毛病吗?谢谢!

网友A:
我觉得没问题,但是有个端盖更好。这种键有跑出来的可能性。

网友(点评):
支持你的说法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键槽深度是哪个方向啊,你能分清楚长度和深度的区别吗

网友:
一共就五个尺寸,键的宽度,长度,高度,轴上键槽深度,轮上键槽深度,谁和谁啊?

网友:
键的长度是计算出来的。且有标准,标准长度是可以直接买到。不是标准长度可能要自己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问题,但是有个端盖更好。这种键有跑出来的可能性。

如下图所示,同步带轮的A处和B处分别有顶丝顶住键,还有必要加端盖吗?如果加端盖,是不是在同步带轮的侧面打孔,把端盖通过内六角螺钉固定在同步带轮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下图所示,同步带轮的A处和B处分别有顶丝顶住键,还有必要加端盖吗?如果加端盖,是不是在同步带轮的侧 ...

简单画下,绿色的是端盖。

网友:
A型键啊。

网友:
都不看标准了么,机械设计手册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