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机构求助

楼主(2021-05-24):
各位大佬,请问有使用过称重传感器的师傅没?
最近做了个案子,机构如图,称重传感器量程是50KG 。机构12KG  ,货物最重20KG。
现在出现称重数值不稳定 ,跳动范围大,而且称重误差在200g左右。
初步怀疑有 台面离称重传感器高度445 太高, 还有称重台面310*450偏大.
请教下,机构是否合理,哪里需要改进下?

补充内容 (2021-6-9 11:44):
这种传感器 托盘的重心是落在传感器的重心处 还是端部?

网友A:
货物力作用点要稳定,机构刚度尽量要大。

网友:
台面要稳,也可能是采集系统的问题,

网友B:
平衡,精度都要符合要求

网友:
我们的设备也用到了称重机构,量程远远小于你这个,一直都是整个设备最薄弱的环节。

网友C:
为什么是柱子连起来,看起来就不稳

网友D:
悬臂梁传感器精度高,每次称重物品的重心要保持一质,离标称位置重心距离远的话,误差会放大很多。

网友E:
你这是压力传感器吧,需要标定才能知道准确的数值的,不是你直接按照电流或电压比例计算出来的,这种传感器本来也不一定是线性的

网友:
传感器本来就不准 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货物力作用点要稳定,机构刚度尽量要大。

放的货物是一层一层的叠加,刚度不高 柱子没办法连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衡,精度都要符合要求

这个悬臂称重感应器平衡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是柱子连起来,看起来就不稳

从滚筒线底面顶升的 没办法连在一起 活满还要低于滚筒面 传送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悬臂梁传感器精度高,每次称重物品的重心要保持一质,离标称位置重心距离远的话,误差会放大很多。

我现在机构是  理想状态下:台面加货物的重心都靠近称重传感器的重心。但是每次放货物 货物重心有偏差

网友(点评):
能再多给点信息,比如装载的情况,被称的物体是啥样的,对高度和台面形式不是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压力传感器吧,需要标定才能知道准确的数值的,不是你直接按照电流或电压比例计算出来的,这种传感器 ...

客户要求+-5g     我现在是用砝码校准的 但是还是偏差200g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要求+-5g     我现在是用砝码校准的 但是还是偏差200g

原来做过一个称重耐材的,用了两个悬臂梁传感器,对称布置,精度能达到10g,最大称重10千克,最小1千克。

网友:
1,用进口传感器。2,加大规格。按经验只用1/5标称载荷比较准确。

网友:
有的,我刚用过S型的称重压力传感器,但用现场的电工说不耐用,我就很郁闷了!

网友:
这么大面积可以参考下皮带秤,高精度的貌似底下有几组传感器。

网友:
看看传感器的重复精度。0.2%左右。是不。

网友:
用美国的牌子,还有传感器合板要定位。

网友F:
托盘重心没有落在传感器端部,这样合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托盘重心没有落在传感器端部,这样合理吗?

托盘重心要落在传感器的端部吗
你说的是绿色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托盘重心没有落在传感器端部,这样合理吗?

端部是绿色这个不

网友:
之前跟悬臂传感器的厂家联系过,推荐成对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端部是绿色这个不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