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轴承怎么选型

楼主(2021-05-25):
先设计轴孔,再去找轴承。还是先设计轴找轴承再设计孔。还有轴承型录哪里找。

网友:
先有轴径,选轴承,看载荷是否匹配,没问题的话轴孔也就有了。

网友:
轴承型号查询http://c.zcwz.com/index2.asp

网友:
其实还是尽量往标准上靠

网友:
先根据实际项目中的初始条件初步计算轴径,然后在验证轴径轴的强度和刚度是否满足要求。轴的结构,转速等确定之后再去选轴承。

网友:
最好不要用非标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