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纹孔

楼主(2021-05-25):
有个钢件产品,上面有3个M8螺纹孔深度8mm,现在客户要改成M6,不能镶钢丝牙套,各位大佬有没有招啊

网友A:
扩孔,车个内孔M6的套放进去,焊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扩孔,车个内孔M6的套放进去,焊死。

不能焊接,平面没有余量,有没有强力螺纹胶之类的堵起来加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焊接,平面没有余量,有没有强力螺纹胶之类的堵起来加工?

平面没余量,可以考虑沉下去一些,目前就想到这个。

网友(点评):
沉头孔不就是余量?

网友B:
乐泰638圆柱固持胶,剪切强度4200psi,我们用来粘套筒和光杆,拉力接近12吨,秘诀是间隙要小,加温固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乐泰638圆柱固持胶,剪切强度4200psi,我们用来粘套筒和光杆,拉力接近12吨,秘诀是间隙要小,加温固化。

刚刚联系乐泰那边,他们给我建议用乐泰263

网友(点评):
263是高粘度胶,我觉得可以。

网友:
不能直接拧一个M8转M6的牙套嘛

网友:
先补孔再加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联系乐泰那边,他们给我建议用乐泰263

之前我们有用过603,效果非常好,和上面兄台说的一样,要间隙非常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们有用过603,效果非常好,和上面兄台说的一样,要间隙非常小

间隙小的可以用638,螺纹间隙大的,我先试试看,有几百件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面没余量,可以考虑沉下去一些,目前就想到这个。

全部都做好了,沉头不能改,里面要装个部件

网友D:
扩孔,过盈嵌套,端面点焊,然后攻丝m6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扩孔,过盈嵌套,端面点焊,然后攻丝m6

这样成本增加,一但焊接,表面肯定要加工。

网友:
说服客户用M8的

网友:
M8改M10,再做一个外M10内M6的堵,镶进去,用胶锁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成本增加,一但焊接,表面肯定要加工。

对,焊接后表面一定要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