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链销和无油衬套如何实现转动

楼主(2021-05-25):
经常看到转动处都是又轴承的,但很多场合转动处只使用衬套之类的实现转动,下面看一个转动机构,请帮忙分析下,谢谢

气缸前后伸缩,带动连接杆转动,连接杆在铰链销处是如何实现转动呢?

连接杆相对于固定板是转动的,问题来了

1.     铰链销转不转?连接杆相对于铰链销转不转?

2.     如果铰链销相对于固定板转动,金属垫片2转不转?? 如果转,那么它和固定板之间的金属摩擦,能转的起来?   如果不转,那么他和铰链销之间也有金属摩擦呀?

3.     连接杆的转动,它和无油衬套之间也是有摩擦的,如果铰链销上面的固定螺丝锁的很紧,这个摩擦会不会很大,还能转的起来?

网友:
看起来好像转不了

网友:
在你手中估计轴承也转不了,一样有摩擦

网友:
就是垫片轴向上有间隙的,松动的

网友:
你把无岑套想成轴承就行了。。。

网友A:
改吧,轴向一串都锁死了。

网友:
感觉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吧,轴向一串都锁死了。

轴销有台阶。。。。。。。。锁不死的。

网友:
有个台阶的 轴稍微长那么0.1 螺母不会完全盖死的

网友:
无油衬套插入固定板的部分长度大于固定板厚度,除固定板以外的都是连接成一个整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