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如何拼接

楼主(2021-05-25):
导轨一般都小于两米,我有个轴大概6米,想用导轨拼接,但是拼接处如果有缝隙,滑块经过的时候会不会有震动,
谁有好的拼接的方案

网友:
拼好打表,都是这样调的

网友:
没什么方法,就是两头敲一敲,靠紧了就可以

楼主:
有大于两米的导轨吗,是不是需要定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大于两米的导轨吗,是不是需要定制

HG20型号,我买的是四米一条

网友:
导轨长度一般都是6米,然后切割成短的

网友:
可以拼接的,拼接的地方做成可调的就行,有些我看都是没有调节装置,直接硬装出来的,加垫片之类的方法都可以。这种就用无预压精度Z0那种,松松垮垮的就行。

网友:
导轨可以拼接,但是切割的时候和厂家要求禁止倒角

网友:
厂家有安装样本,你可以问一下的

网友:
拼接是没问题的,拼接处安装时注意一下,端头对齐,手摸上去感觉不到,或用油石修一下接缝处,

网友:
精度低的稍微注意就行了。精度高的要跟厂家联系,他们会给你方法。

网友:
直接拼接,主要看固定导轨的导向座来实现。

网友:
定位台阶侧,贴边贴死就可以了,端面对上。

网友:
把供应商叫来拼,自己费那力气干嘛

网友:
导轨最长4米的,需要买拼接用导轨,然后安装面和基准边精加工,安装后使用压板压紧防止脱离基准边,轨副靠打表找正或者土方法推拉的方式找正,接头处使用油石抛光一下,标准的安装方法在上银样册再对比一下

网友:
拼接是可以拼接的,孔的话就得配钻了

网友(2021-07-16):
导轨可以拼接,安装调试的好一点,选型选的正确

网友:
拼接导轨端头是用线切割切割完成之后不倒角。常规导轨是4米整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