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刀切割穿孔的问题

楼主(2021-05-25):
问一下各位大佬,5毫米铝合金板,能穿2.4直径的孔吗?因为后续要攻丝成M3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不好弄,厚度是孔径的两倍

网友:
水刀切割设备也有精度之分的,精度高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把水刀不行,拿个钻头直接钻就行了,一个螺纹底孔而已,还是铝件,费事儿

网友:
没问题啊 我弄过的
孔比较多的话水切割很划算 精度也够高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割个孔精度好保证,你直接打孔情况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
5毫米不厚,有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