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技术要求有问题吗?镍层有硬度吗?

楼主(2021-05-25):
这个技术要求有问题吗?镍层有硬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主要条件没有给出-----材质

45

网友:
淬火后有硬度层,再镀镍貌似用处不大

网友(点评):
对的,我就是想说这个问题,渡层硬度是多少?

网友(点评):
大约hrc60+吧

网友A:
一个主要条件没有给出-----材质

网友(点评):
材质一般在右下角的标题栏里材质一栏里会有注明吧

网友:
要硬度就镀硬铬,镀镍不行,镀镍防锈能力强于镀铬

网友:
我估计他想说镀层厚度问题。。。。。1丝比较厚了,一般都只有几U。

网友(点评):
老哥,这个是渡镍不是渡铬,我记得渡铬可以很薄的

网友:
各有长处。互补互补。不需要镀镍有硬度

网友B:
是会有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会有一点的。

你这个水货,这一点在哪?

网友:
应该说的不是镀层问题,是工件加工完去淬火调制,然后再表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