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螺距太小,导致电机转速太高怎么办?

楼主(2021-05-25):
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题目中的问题:螺杆螺距太小,导致电机转速太高怎么办?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确定步进电机功率

自己想用M10的螺杆加工做个简易的丝杠,但是M10粗牙螺纹是1.5.如果用速度乘以60除以螺距,转速会达到好几千转 ,没有这样的电机,整个样机也吃不消
具体参数如下:
负载惯量是4.07e-04kgm^2
丝杠直径0.01m
移动距离0.070m
加速与减速时间2s
匀速是3s
速度为3m/s
最大转矩为2.5Nm
负载重5到8KG

谢谢指教

网友:
普通连接螺纹就不是传动螺纹,低转速还行,你用1.5螺距的普通螺纹,电机转速太高不好选。

网友:
为啥要M10?!

网友:
为啥不用双头的?

网友:
普通丝杠也不贵,没必要这么难为自己啊

网友:
你那些参数都是什么参数,有点看不懂
你都用螺杆了,自己车一个非标螺纹不就好了,螺距想要多少就多少
或者你不用M10的,用更大的粗牙螺杆,优先满足你的螺距要求
螺杆传动,摩檫力很大的,这个要算还真不好算,我建议你按照

网友:
用同步轮连接,大的同步轮带小的就可以降低速度了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布局。谢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
这个嘛,如果仅仅是速度太高了,好办,你搞个增速器就好了。至于有没有合适的步进电机,你就得好好算,好好找了

网友:
加个增速器吧,

网友:
你这搞不了的,只会车出一个双重螺纹的螺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