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卡簧装配问题

楼主(2021-05-25):
画好了一个卡簧,是没有张开角度的状态,用在装配是否要重新画出张开的图?

网友:
静态展示的话,就用公式驱动做两个配制,一个展开,一个闭合

网友:
做辅助面或辅助中心轴线去装配。

楼主:
好的,我试做看看

网友:
用一个装配基准去约束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