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顶和滑块有什么区别?做段差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21-05-25):
斜顶和滑块有什么区别?做段差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我的理解是斜顶走里面的倒扣,滑块走外面,段差应该需要避免,做美工线的作用就是消除段差带来的不美观,为什么还要专门做段差

网友:
接上面的朋友的话,滑块也是可以做内滑块的,一般是比较大的产品或者没有斜顶位置的;

网友:
斜顶是收侧向力,滑块只是移动支撑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