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密测量设备用钢丝传动目的何在?

楼主(2021-05-25):
最近碰到一台测量研磨盘(直径330mm,材质99%锡)表面粗糙度的测量设备,测量精度是4个微米。
磨盘上料时放在带旋转马达的底盘上做旋转运动。
直径方向和高度方向各设一轴(X轴500mm,Z轴100mm)。但传动方式用的是钢丝绳传动(与同步带原理相同),不是直线导轨或者丝杆。同时两根轴各配一根光栅尺(精度6微米)。
由于机器是比较旧的日本定制机器,设计资料大部分遗失。
现在问题是用钢丝传动的目的何在?由于我们部门没有相关的使用案例,所以只能做猜测而没办法确定。
按已知信息基本可以排除的目的是省钱。而比较有可能的目的我们推测是减少振动和节省空间。

各位工程师有没有相关的使用经验,能够分享或者指导一下?

截图

截图

网友:
这个是否属于柔性传动或者叫软轴传动?

网友:
不知道啊,不过小时候拆收音机,调台部分,有麻绳做的传动,有钢丝做的传动

网友:
平稳-----如果在它测量一段从A到B,此种传动是最为平稳或者平滑

网友:
恩 可以尝试直线电机取代 欢迎咨询

网友:
看美国诺信的点胶机,也是钢丝传动的,不过他钢丝起作用是占地小和避免胶水飞溅在传动部件。我一直对钢丝的精度表示怀疑

网友:
我觉得钢丝传动的精度更高,而且受温度的影响可能更小;没有节距等的偏差问题,如楼上所说,平稳且平滑。
很多人以为钢丝传动会因打滑而影响精度,打滑是建立在负载大小的基础上的,负数的数值相对于钢丝的强度不成比例的时候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芯片机械手也是用钢带传动。我认为是没有多边形效应,传动准确、平稳。

网友:
我猜就是为了稳

网友:
那个外六角螺母开槽是为了防止它松动吗?

网友(2021-12-28):
用钢丝是为了平稳,减小振动,避免传动过程中的振动传到粗糙度测针处,外因的低频振动或者不规则的振动,粗糙度仪软件不好通过算法去除。

网友:
高精度测量仪上好多会用双轴导向加钢丝提供动力的方式来避免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