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stp文件时,缺省目录变了

楼主(2021-05-25):
在xx目录中打开一个stp文件,以前都会缺省为在该目录下面,现在怎么变成了C:\users\.......,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中间格式的文件最不好用,我有几次保存了这个类型的中间格式,到客户那,怎么着都打不开!我发现还是*.x_t这个格式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中间格式的文件最不好用,我有几次保存了这个类型的中间格式,到客户那,怎么着都打不开!我发现还是*. ...

确实这样,X_T文件好用,版本也要降低点,高了有的别人打不开

网友:
你改用inventor了

网友(点评):
一直用它,但也只会些常用的基本功能,年纪大了,没有那个学习劲了

网友:
说句题外的话,关于“缺省”。
这个词在Autodesk的中文本地化中,是源自台湾人的意思,当时中国大陆没有人参与。
这个有点儿意思,这个“缺省...” 实际上既不 “缺” 也没 “省”。所以大陆人员参与后,就纠正了这个词不达意易于误导的译法,用了 “默认”。
类似的还有“多义线”(在AutoCAD中),后来我直接参与改成了现在的“多段线”。
类似的还有“笔电”,记得我第一次在台湾听见他们说“笔电”,真的是一头雾水。可见,同样是中文,这习惯是真的不一样呀,再如“小确幸”...

网友:
缺省的一般都是在C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