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关于型材变形问题

楼主(2021-05-26):
图片是100*100的H型钢做的轨道,轨道宽度680,由于牵引车有干涉要把H钢的边用风割割掉2cm,请问各位大佬H钢变形会不会很大?

网友:
风割是啥啊,没见过,跟气割有啥区别?不过只要是加工的话,就一定会变形,不过你既然用H钢了,还有从你的图来 看,对于这个轨道的要求并不高,所以可以的

网友:
为什么不用钢轨

网友:
你去用气割吹一刀,肯定是会变形的,热量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