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传动设计还详细计算吗

楼主(2021-05-26):
你们做齿轮齿条传动设计还详细计算吗,或者怎么粗算

网友:
等一个大佬详解

网友:
速比  线速度   负载大小 齿数模数  这些东西不经过计算靠猜吗

网友:
机械设计教材上齿轮传动那一章有详细的计算步骤,跟着计算步骤走一圈就会计算了。

楼主:
接触疲劳强度或抗弯疲劳强度算吗

网友:
根据经验选模数,算一下分度圆直径,验算一下扭矩、速度
至于疲劳强度什么的不会去算的,
在学校才比较严谨,要算这个东西

网友:
没有算过,凭经验选择

网友:
楼主好:
      现在网络发达,直接有EXCEL表格做好公式直接填负载参数、传动比等数据就能自动计算的,也有小软件能算导出来就是doc或者pdf。
      不会再要你翻书手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