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凹下去的结构用SW怎么画啊

楼主(2021-05-26):
不会啊,请大神教我下

网友:
不好画,试试抽壳

网友:
我的想法
1.画旋转体;
2.切除左上角;
3.加上那个小圆柱。
大概这样。

网友:
1.画旋转体;
2.切除左上角;
3.倒圆角;
4.抽壳
5.各个位置增加厚度或切割厚度。

网友:
壁厚不均,做曲面

网友:
壁厚不均匀,先按阳面轮廓建个实心的一砣砣,然后挖心。

网友:
草绘,旋转拉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