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有限元分析怎么是空白

楼主(2021-05-26):
大神指导

网友:
看不明白,你这个没打开吧

网友(点评):
百度的方法全用了,win10系统

网友:
没激活板块

网友:
你百度一下  比在这里问要快的多

楼主:
|happilly发表于 05-26 10:41看不明白,你这个没打开吧
插件里也找不到,多次更改也选择了添加

楼主:
破解版的,怎么才能激活,2014的

楼主:
|非标机械设计奔小跑发表于 05-26 10:48你百度一下  比在这里问要快的多
主要是还没找到原因。百度是说要打开插件,插件里又没有,但是又下载了

楼主:
|问金发表于 05-26 10:59破解版的,怎么才能激活,2014的

网友(点评):
没有这个插件是怎么回事?谢

网友:
不是这个插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解版的,怎么才能激活,2014的

安装的时候,安装码没填上吧,重新装一下这个板块就好了。

网友(点评):
还是没有,会不会是破解出问题了,还有标准件也用不了,但是标准件有插件

楼主:
|1024012370发表于 05-26 11:38
安装的时候,安装码没填上吧,重新装一下这个板块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没有安装simulation模块?安装之后在操作空间点击simulation模块。

楼主:
|happilly发表于 05-26 10:41看不明白,你这个没打开吧
百度的方法全用了,都不行。会不会是电脑系统的问题,win10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的方法全用了,都不行。会不会是电脑系统的问题,win10

...

网友:
你说这要买的是正版是不是供应商就给解决了

网友(点评):
正版的打个电话就行了,他可以授权。

楼主:
谢谢各位了,已经解决,把之前的卸载后清除所有有关sw的注册信息和安装包,再重新解压安装包,重新安装新的软件。百度上面的单个方法不是很全面,多看几个

网友:
网格划分的不正确,没有运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