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位置要怎么弄,软件自带的库用不了

楼主(2021-05-26):
求助大佬

楼主:
就是SW设计库的toolbox里边没有任何东西,如何解决

网友(点评):
因为你根本没启动 toolbox插件

网友:
两种可能,1.你没启动。2.没装上toolbox

网友:
点击下面的“”现在插入“”就行了,不过看你有个下标,应该是装的路径里面没东西

网友:
应该是没有装好

楼主:
需要重新安装软件吗,还是有其他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