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超耐磨材料加工工艺探讨

楼主(2021-05-26):
上图1:U型轨道上表面和两内侧面工艺要求耐磨,硬度在HRC65-70;图2:地轨表面要求耐磨,硬度也在HRC65-70;
请教有没有大侠见过类似工艺?求指教

楼主:
图片上传不了?

网友A:
表面热处理,如渗碳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热处理,如渗碳淬火

图片上传不了,有种类似滚压钢带的工艺,不熟悉如何具体操作的

网友B:
可以先半精加工成型,然后热处理,再然后根据需要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半精加工成型,然后热处理,再然后根据需要精加工

嗯,您说的是用合金材料本身加工和热处理满足,我是想探讨的是在普通材料本身镶嵌或者焊接超硬材料(如钢带、钨钢条等)的工艺

网友C:
表面改性:微弧氧化、渗碳、渗氮等
表面镀层:镀硬铬、真空镀膜、气相沉积等

网友:
有的,楼上说的很全了,碳氮共渗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面改性:微弧氧化、渗碳、渗氮等
表面镀层:镀硬铬、真空镀膜、气相沉积等

嗯,讲的很全非常感谢,图片传不了,我想讲的是一种滚压成型工艺

网友:
最好是要有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