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传动,齿轮直径越小越好吗

楼主(2021-05-26):
第一次做齿轮轮齿条传动设计,电机及减速器型号定了,输出的扭矩就定了,
这样齿轮的直径越小,输出的力越大是吗,这样是不是齿轮的直径越小越好

网友:
齿轮直径越小,力臂越短,输出的力越大
齿轮直径越小,分度圆直径越小,分度圆周长越小,转一圈走过的距离就越短(要想达到相同的移动速度,电机转速必须越快)
还要考虑强度,齿轮直径越小,意味着你的模数就被限制住了(小直径上搞大模数齿轮会发生根切现象),意味着齿的强度被限制住了

网友(点评):
说得很详细,听他的没错。

网友:
事物是多方面,一方优,另一方面就有缺点

楼主:
受到力矩与选多大的模数,有大概的范围吗,比如说受力300Nm,大概选多大模数合适

网友:
观摩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到力矩与选多大的模数,有大概的范围吗,比如说受力300Nm,大概选多大模数合适

网友:
直径越小,转速越高。

网友:
肯定不是的,齿小了,会发生根切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