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的扭矩知道,齿轮模数有个范围吗

楼主(2021-05-26):
受的扭矩知道,齿轮模数有个范围吗,比如受力矩300nm,不能选个m=1吧,
就是想知道有个范围对应吗,模数与扭矩

网友:
     计算,计算。反正你用M=5的肯定没有问题

楼主:
你怎么知道M5没问题,算过

网友A:
手册上面有公式啊,计算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面有公式啊,计算就完了

那要先估个模数,然后齿数,才有直径,才能校核,这个模数估多少呢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第三卷第14篇第1章表14-1-6

楼主(2021-11-30):
引用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第三卷第14篇第1章表14-1-6

好心人,谢谢

网友:
个人理解,齿轮直径小一点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