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删不掉

楼主(2021-05-26):
这个零件原先是断开连接状态,后来拖到新建装配体里面,就出现打不开零件,删除也不行,压缩也不行。请问下怎么才能删掉?

网友A:
新建一个装配体,把它拖到新装配体里,再删装配体就可以

网友(点评):
确实可以。我的情况就是,别人做的模型,装配体后缀老是step,路径丢失,删不掉,压缩不掉,解散不掉。用层主的思路,在总装配体里面新建一个空白子装配体,把有问题的拉进去再删掉就可以了!!

网友B:
右键解散特征试试。

网友C:
先试试断开外部连接/参考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一个装配体,把它拖到新装配体里,再删装配体就可以

只能新建装配体,然后把零件先拖过来,在把之前的装配体删了。如果把那个零件单独拖到新建装配体里面也是删不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键解散特征试试。

没有此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试试断开外部连接/参考什么的。

断开外部链接提示错误,现在只能新建装配体了

网友:
直接插入试试

网友:
数模链接起来了吧

网友(2025-04-21):
我有一个想删删不了的件,已经被压缩不能被解压,点清理未使用的特征也不显示这个已经压缩了的零件。后来拖了个零件新建子装配体,然后把要删的拖进来,再删除子装配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