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机械液压原理图

楼主(2021-05-26):
图中红色标注1是调速阀,那么5两个阀什么作用? 3是压力补偿阀,油路怎么走的?没看懂?  4是缓冲阀那么油液不是都流向该支路从单向阀过到执行元件?怎么实现缓冲的?有熟悉的指点指点,感谢。

楼主:
再附一张设备实物图

网友:
哈威的PSL和PSV负载敏感多路阀,内容自行百度

网友:
我也是搞工程机械的,只能多看样本和厂家说明了

网友:
5两个阀一个是先导减压阀一个是先导安全阀,4应该也是安全阀,马达前面有平衡阀相当于有缓冲了,至于3压力补偿阀怎么走你自己从泵出口慢慢理理顺一遍差不多就知道了,实际中压力补偿阀和梭阀可能用的三位三通压力补偿阀来代替的,实际的阀块可能和你这个原理图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网友:
感觉大家都喜欢用哈威的阀

网友(2022-02-23):
查下负载敏感多路阀,配合变量泵用,节能、发热量小,丹佛斯,哈威都有

网友:
这是多路阀中的泵侧模块,一是减压阀,给基本模块提供控制油,二是卸荷,这是丹佛斯的泵侧模块,和你的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