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速链耐磨条问题

楼主(2021-05-27):
求教各位大神,需要做一条倍速链输送线,500*350工装板加部品约30KG,用图片上的型材,客户要求加耐磨条,请问是否可以在图中所示的位置加。

网友:
那就塞进去吧

网友:
如果没理解错的话你是加在型材中间的轮槽底部,并且与倍速链大轮接触使用。这样肯定不可以!1、你抬高了倍速链条的高度,内部空间可能不允许;2、你这样使用的话倍速链就没倍速作用了;3、当设备有挡停时冲击力由原来的滚动摩擦变为了滑动摩擦了。

网友:
那里本来就悬空不摩擦的吧,加了耐磨条有什么意义?

网友:
有专门的倍速链耐磨条卖的,他们有示意图。

网友:
倍速链条有做,耐磨条也不在那个位置啊

网友:
你为何不问你客户加哪儿呢,毕竟他们才是需求方

网友:
直接把型材上面拉伸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