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测量

楼主(2021-05-27):
想在一个圆盘上六等分打孔 六个孔  我先画了个圆 有了打孔的直径 在sw里六等分是圆形阵列6份 但是我在实物圆盘上怎么确定开孔的位置呢 怎么测量啊?不像纸张好测量 我该怎么量出六个位置开孔呢?

网友:
1、老钳工师傅,50岁以上应该没问题,50以下的受过正规培训的也行;2、中学里教平面几何的数学老师,只是他们懂道理,未必会正确使用工具量具。" [. z# g  L/ m

网友:
零件不大的话我都是1:1打印出来,贴零件上干。

网友:
用数控铣床

网友:
孔位置要求不高的话,用划线师傅用的画规,先画圆,再在圆上画6个孔的孔距即可上摇臂钻,钻孔

网友:
圆规画圆,或者XY坐标

网友:
如直径100,先用圆规画1个100的圆,然后再取周长的1/6(100X3.14/6),在圆边上画圆,依次画5次,就出来6等分的位置了,但是这样画的圆的位置度一般般,位置度±1°。

网友(点评):
六等分直接用半径在圆周上等分。

楼主:
|move3309发表于 05-27 10:09零件不大的话我都是1:1打印出来,贴零件上干。
谢谢 我是这么做的贴了个纸 但是有一个问题困扰我 就是对方要加工的零件6个孔 但是拿来是碎的 只有一个孔完整这种我怎么确定 能准一些 有什么经验?

网友:
用圆规划出分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