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速链问题

楼主(2021-05-27):
求教各位大神,需要做一条倍速链输送线,500*350工装板加部品约30KG,用图片上的型材,客户要求加耐磨条,请问是否可以在图中所示的位置加。

网友A:
就是加在那里,有的侧面也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加在那里,有的侧面也要

如果是1000kgs的 重物,怎么选择耐磨条呢?

网友:
拿T形钢条往那里面塞啊,太重的话,那也会型材先变形。

网友(点评):
30KG 不算特别重 型材好多重的 也有带钢槽的 日本椿本集团 就有一款超重型的

网友:
上面的加不了的,轮子上钢支的,有钢支镶嵌的槽,上面的不能加的,侧面加的就是板子侧面 也有型材有镶嵌的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