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每转进给,转速为0,能让机床执行G01移动吗?

楼主(2021-05-27):
FANUC系统,进给模式为每转进给,主轴转速为0,能让机床执行G01并移动吗?

网友:
你去机床上试试

网友:
这个编程法可以试试看吧。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5-30 17:24这个编程法可以试试看吧。
正常是不行的

网友:
主轴都不转,直线插补能走吗?

网友(2021-09-23):
可以走的,一般机床都有最低转速和最高转速限定,你设的转速比最低限速要小,执行最低限速。所以机床会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