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毂结构与轴承拆卸问题

楼主(2021-05-27):
这个轮子结构,两个轴承中间的轮毂上有个凸台,轴承是不是不方便拆卸?感觉还是把这个凸台用套代替比较好,想看看大家什么见解。

网友A:
改成套以后这个套怎么轴向定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套以后这个套怎么轴向定位呢

可以用端盖吧,首先这样的结构是不是存在轴承难拆?

网友(点评):
难不难拆还是看配合的松紧。 还有这轴承什么规格? 尺寸允许就在台阶上开两个工艺孔。

网友:
改成套后两端用卡簧定位吧。

楼主:
|南天横翼发表于 05-27 13:32改成套后两端用卡簧定位吧。
也行,轴力不大的

网友:
用套确实有很多优势。

网友B:
见过的好像都是这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过的好像都是这种结构

我在滑轮结构里没有看见过这样的结构,然后思考,发现轴承拆卸不方便

网友:
这个土台挺好的!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5-30 17:25这个土台挺好的!
好?怎么拆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