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梯形螺纹画法或者能不能直接插入螺纹

楼主(2021-05-27):
圆柱体外径48,想画一个梯形螺纹,当转动54度时,导程为3,螺距尽量小一些,求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异型孔下拉菜单有三个选项,其中有一个是螺纹线,就选哪个就行了,配置自己调

楼主:
那个生成我吼就是梯形螺纹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异型孔下拉菜单有三个选项,其中有一个是螺纹线,就选哪个就行了,配置自己调

这个和装饰螺纹线有什么区别?

网友:
螺距20呢,,,,,

网友:
螺旋线,轮廓,扫描切除。

网友:
看看帮助文件里螺纹画法。

网友:
UG有直接插入螺旋弹簧的数模,你这个软件应该也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