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圆盘计算求助

楼主(2021-05-27):
质量均匀的旋转圆盘8KG,半径500mm,圆盘上面有物体8KG,均匀分布在圆盘外围400mm~500mm,摩擦系数0.8,想求驱动电机所需的力矩。先谢过各位大佬了!!!,如果缺少上面数据大佬们可以帮忙补上,按实际估算一下,再次感谢大佬。

楼主:
电机转速6r/min

网友A:
选个40nm的就够了  根据转速和扭矩找厂家就行了

网友B:
40Nm的电机?! 这是要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个40nm的就够了  根据转速和扭矩找厂家就行了

想了解如何计算的,过程是关键。

楼主:
有大佬能提供计算过程吗?这种网上找不到案例只能求助论坛大佬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0Nm的电机?! 这是要干啥

你不要误导人家好不?40nm很大吗??

网友:
传动比,直连的齿轮/带轮的直径都得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个40nm的就够了  根据转速和扭矩找厂家就行了

能提供估算过程么?40NM?

网友C:
不加减速机,直径1米,40N.m的肯定锁不住

网友D:
圆盘上分布的质量均匀的物料对圆盘的摩擦力矩(需要求积分)加上驱动转盘的扭矩之和就是驱动电机的扭矩。需要知道圆盘上质量均匀分布的物料的密度。

网友:
按所有物质都在500mm计算,8*0.8*10+8*10=144  圆盘的力矩一般减半,所以144*0.5*0.2=36nm 稍微选个比这大的40nm  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要误导人家好不?40nm很大吗??

提供的参数都不全  你就来个40Nm的电机  是我误导人家  还是你误导人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提供的参数都不全  你就来个40Nm的电机  是我误导人家  还是你误导人家

这参数已经很全面了  你还想知道啥  带动物体重量  力臂都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参数已经很全面了  你还想知道啥  带动物体重量  力臂都知道了

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加减速机,直径1米,40N.m的肯定锁不住

2楼有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圆盘上分布的质量均匀的物料对圆盘的摩擦力矩(需要求积分)加上驱动转盘的扭矩之和就是驱动电机的扭矩。需 ...

工件均匀分布,圆盘均匀分布,这个惯性矩可以算出来(假设启动时间5S)。

摩擦力矩缺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E:
2楼有转速

这个时候转速倒是不要紧了,就是这半径影响大

网友:
这个谨慎一些,否则电机都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