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两个不规则曲面的最大最小距离

楼主(2021-05-27):
如图

网友A:
能不能把两个曲面的方程求出来,然后对曲面的切面方程就导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两个曲面的方程求出来,然后对曲面的切面方程就导数。

量距离不应该那么复杂吧,因为一般stp文件打开来都有曲面,量距离很麻烦,但是ug这些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还有sw2018还是什么版本以上,可以直接出最大长宽高功能

网友:
用法相,先定一个方向,再测两点

网友:
有个笨方法,导成DWG格式的图,在CAD里面量

网友(点评):
这样能量一下大概的距离,不是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