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下图活塞会被高压液体顶出吗?

楼主(2021-05-27):
请教各位前辈,下图活塞会被高压液体顶出吗?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楼主:
不好意思,添加几次都没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楼主:
不好意思,加几次图没上传成功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网友B:
这个不会的,内部有卡槽起固定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会的,内部有卡槽起固定的效果。

那是不是先运动到卡槽位置才停止?

网友C:
这应该是楼主自己的一个假设,等于是一个活动的杆插在缸筒里,活塞处没有导向,活塞杆与缸体如何保证同轴?如何密封?如果这个解决不了,这个东西就不成立。 因为有高压液体注入,一开机就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楼主自己的一个假设,等于是一个活动的杆插在缸筒里,活塞处没有导向,活塞杆与缸体如何保证同轴? ...

是的就是一个假设,咱假设密封与导向都满足条件的情况下,由于这个活塞存在大小截面的情况,个人理解是会被顶到台阶处才会停止。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2021-07-13):
会顶出啊,顶到轴肩那里为止

网友(2022-02-23):
会的,两侧有面积差,在压力相同的情况下,肯定会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