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中刹车扭矩什么意思

楼主(2021-05-27):
台达伺服电机中刹车扭矩什么意思,以及刹车吸引时间什么意思

网友:
刹车扭矩就是反向输出的制动扭矩。

网友:
断电后电机输出轴保持的扭矩

网友:
看伺服电机内是否带制动器(带制动器的电机需要接通24v电源后才能转动),刹车扭矩一般指的是静摩擦扭矩,这个时候强行转动转子的最小的力矩就是刹车扭矩。刹车吸引时间应该是运动过程中制动器吸合在一起所需要的时间

网友:
应该是制动时的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