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零件到底是多大

楼主(2021-05-27):
客户的维修件
测量的情况如下:
大家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规格?

楼主:
我量了一下牙距是1.5,哪位大侠告诉我这个零件应该是M45x1.5?还是别的?
真的搞不清楚。谢谢!

网友:
为什么不测外径呢?一般都是外径x壁厚

网友(点评):
测量的就是外径,另一个是配套的内径。

网友(点评):
昀帅今天不在状态,哈哈!

网友A:
M45x1.5,卡尺测量的位置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45x1.5,卡尺测量的位置不太好

如果是M45,为什么我用卡尺测量的值都大于45呢?测了很多位置,都是45.20、45.37、45.10这种规格
我很纳闷。难道因为它们是注塑件?难道这个牙也是注塑成型,不应该吧。

网友(点评):
非标,配做的吧,少量的螺纹很多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可以看一下塑料牙上有没有一条直线贯穿,一般的情况牙要是注出来的应该有合模线

网友B:
应该是管螺纹,一寸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管螺纹,一寸半吧

一吋半是dn4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管螺纹,一寸半吧

应该不会,管螺纹中有诸如1.75或1.5的牙距吗?

网友C:
但凡有个牙规,也不用瞎猜

网友:
查查标准套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凡有个牙规,也不用瞎猜

牙规是测牙距的。
但是多大,M?还是要测量的。
这是两回事。
如果测量值是45.7、45.8,我是可以往M46靠,但是只有45.1几、45.2几,我就迷茫了!

网友:
管螺纹是英制螺纹,不是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量了一下牙距是1.5,哪位大侠告诉我这个零件应该是M45x1.5?还是别的?
真的搞不清楚。谢谢!

肯定不是M45的螺牙

网友D:
管螺纹吧,有密封要求不,最好找个件车有下试试

网友:
大力出奇迹(手动狗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管螺纹吧,有密封要求不,最好找个件车有下试试

这个和楼主的照片不匹配。或许楼主应该测下外螺纹是否有大小头。不然的话就不是管螺纹。公制螺纹45的螺距是2.但是外螺纹外径又大了,感觉也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和楼主的照片不匹配。或许楼主应该测下外螺纹是否有大小头。不然的话就不是管螺纹。公制螺纹45的螺距 ...

是我的问题,图片搞错了,这个管螺纹分2种,一种锥的,一种直的

网友:
建议现配。需要哪个零件,用另外的零件给到供应商现配,前段时间也是做过一个,用牙规测得最后加工时是定为M16x1.6,结果只能拧进去3个牙,后面让供应商拿了接头回去配做的。后面查资料应该是美制UNF-5/8-18的牙,美制细牙,    这个牙测得尺寸和M16x1.6很相似

网友:
不像是管螺纹啊

网友:
看似简单的问题,这么多天了,居然没有正解。

网友:
Rc 1.5”  或ZG1.5” 椎管螺纹

网友F:
1寸半的管螺纹,自行百度下相关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F:
1寸半的管螺纹,自行百度下相关知识。

误导

网友:
55°非密封 G螺纹,螺距2.309
55°密封 R(p c 1 2)螺纹,螺距2.309
60° NPT(NPSC)螺纹, 螺距2.209
米制螺纹,直径45,螺距应该为2
那可能是公制螺纹M45*1.5了 ,是不是测量不准?小径43.376还有可能是车工车的非标的

网友:
各种螺纹参数比对,没有比M45*1.5普通螺纹更贴合LZ的尺寸了。有可能是楼上说的,配做的。
之前也定制过几十个M50*1.5的大螺栓、螺母,尺寸和手册上的比有些出入,但配套的都可以拧上使用。

网友:
要不要密封。一般密封螺纹旋不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