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与工件的间隙配合公差选择问题

楼主(2021-05-27):
大家好呀,新人登记,请教小问题。为了方便测量,为一种圆柱型工件做一个辅助站立的工装,它们之间的间隙多大比较合适呀。嗯,,圆柱直径45mm,材料是45,表面粗糙度3.2,测量的是从底端开始的部分高度,用高度尺测量,工装帮忙在桌面放正,这个间隙大概给多少合适呀,使工件因有缝隙倾斜的误差可以忽略

网友:
不好说,这个是用的工况还不是很具体

网友:
如果要求随便一插即可的,类似大圆套小圆的,按0.1的间隙设计就可以,如果是要求精确的最好做成一半固定,一般活动,或者类似三爪可以自动定中

网友:
这个不能这么简单的讲的
首先是辅助站立的话是不是要求不可拆卸(紧配合),或者比较好拆卸的松配合
还有材料加工后表面处理完的厚度也要考虑一下
很多时候需要综合你实际的使用要求来看的

网友:
从桌面上测量高度,这活也不是什么精细活,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也就说个大概,如果插入高度在73左右,单边留个5丝的间隙用着会比较舒服。

网友:
底部的尺寸这个可以考虑校正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