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管水流量的问题

楼主(2021-05-28):
如图。
一个DN40的管,上面钻了2排,一共11个直径10的孔。左端进水,右端堵死。
进水泵的流量和扬程目前不清楚。

现在是情况是靠近左端的孔出水比较冲,靠近右端的小孔出水比较少。

现在有2个分歧。
1、提高泵的扬程和流量实现均匀出水
2、再增加一排孔(11个变成16个左右)

大家看看什么原因是孔钻少了么?

还有一个干扰项,在管的外壁包裹一层50目的尼龙网,但是我觉得没有干扰,因为他影响的是所有的孔。

以前是这样的:
1、技术文件要求钻三排孔,我弄错了钻了两排孔。技术文件是甲方做的,甲方不会凭空来认为几排孔,必定他们用过三排的产品,并且好用。(没问题)
2、我们平时并不是这样做的,钻的是六排孔,而且间距是50,更小。所以说孔的数量相当多。(这样的话,出水就可以满足)
可能是我表述的不对。不应该是均匀出水。但是至少应该是能达到以上两种样式的出水。

楼主:
图在这里。

网友:
两种方法都不对。
孔的出水量和孔口两边的压力差有关。一,改成中间进水,或二,左边的孔稍小,右边稍大,或三,加大管径至可以忽略压力差别。

网友:
这东西想搞清楚理论原理,可得下大功夫。

网友:
想均匀还有一个途径就是增大管径减小孔径,第一个方法有效;第二个办法均匀性会更糟。

网友:
孔径要有变化

网友:
期待高人从理论上给出指导性建议

网友:
虽然也经常用液压系统,但这类问题对我而言是个复杂的理论计算问题。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
这个就好像多腔的热流道模具的喷嘴,要流道平衡,电脑最好有限元分析一下,通常离进口处的孔要小,离进口远的孔径要大一些

网友:
从结果看增加一排孔效果相对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