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画化工容器图纸

楼主(2021-05-28):
solidworks怎么画化工容器图纸,一般化工储罐图纸都是主视图把所有管口都画在刨面上,然后再给一个管口方位图。
像下面这个图
但solidworks都是实时投影出来的图,怎么改主视图管口位置,还是有别的表示方法?

网友:
用cad画的吧

网友:
阶梯旋转剖?

网友:
草绘以后再旋转拉伸。

网友A(2021-07-04):
这种是基于手工绘图,一个视图尽量表达多的内容,用三维有三维的规矩,不是那么随意的你可以试下,如果每个管口不在一个剖面可能比较麻烦,实际上出图要多个视图结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基于手工绘图,一个视图尽量表达多的内容,用三维有三维的规矩,不是那么随意的你可以试下,如果每个 ...

那SolidWorks是不是不适合化工图纸?化工图纸都是用CAD画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SolidWorks是不是不适合化工图纸?化工图纸都是用CAD画的吗

不是不适合,你要改变思路,手工核图是以人的想法简化的,软件也有自己的思路,两者有时候不可避免会有不一致的地方;
针对你这个模型我认为表达上可以多画几个视图来综合表达,不影响别人识图就可以;
另外多搞几个视图也花费不了多少时间。
如果每个管口的圆周方向的分布角度不一样,就这么一个视图表达只是轴向尺寸,
怎么能看出来每个管口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