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里局部放大标注时按住CTRL后拖动到局部图里有一个禁止符号。求解~

楼主(2021-05-28):
solidworks工程图里局部放大标注时按住CTRL后拖动到局部图里有一个禁止符号。求解~

楼主:
在放大图里想加入一个直径, 百度上面说按住CTRL就能拖过去, 但是我电脑上试过不行, 求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放大图里想加入一个直径, 百度上面说按住CTRL就能拖过去, 但是我电脑上试过不行, 求解答。

直接标注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标注直径

标注不了直径, 智能选择只能选择直线

网友:
局部放大图里没必要标注直径啊

网友B:
2018版实测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8版实测可用

网友C:
这个操作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操作是没有的。

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8版实测可用

我下载了2018后试了一下也不行。。

网友:
无法拖拉过去的原因是在主视图中标注的是线性尺寸(不是标注的直径尺寸),如果主视图中智能标注是直径尺寸的话,在局部视图中可以把主视图的尺寸拖拉到局部视图中。这个问题的原因我分析是主视图中剖切面后,轮廓线条不是圆柱外径线条,导致标注的尺寸不是直径符号尺寸,所以无法拖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