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CrMnSi用什么钻头

楼主(2021-05-28):
哪位老师知道:30CrMnSi用什么钻头?

网友:
涂层内冷钻

网友:
这个材料30CrMnSi一般都是体制内的人用

网友:
|jianyongchen108发表于 05-30 03:17这个材料30CrMnSi一般都是体制内的人用
是的,比较少会用到

网友(2022-04-20):
战机上用到这种材料

网友:
煤矿液压支架铰接销、油缸现在常用这种材料,一般调质硬度HB260-300,普通麻花钻完全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