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 routing布线,器件挪动后线夹如何跟随线缆移动?

楼主(2021-05-28):
solidwork布线,当电器件移动位置后,线缆与电器件脱离,那线夹与也与线缆脱离,他们都不能随着器件的移动而移动,请问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按重建按钮,只有刷新,位置才会变,因为它们是柔性体,你不能的以为刚性实体那样可以实时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重建按钮,只有刷新,位置才会变,因为它们是柔性体,你不能的以为刚性实体那样可以实时移动

重建按钮?

网友:
没用过SW布线,我知道重建按钮就是那个红绿灯

网友:
用一个自动化抓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