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重量精度显示问题

楼主(2021-05-28):
solidworks工程图默认显示重量是小数点后3位,工作中平时显示1位就可以,请问怎么修改,在选项-单位里没有

网友:
修改模板的文档数学

网友:
不在选项里修改吧,好像在模板文件连接的属性里修改。

网友:
单纯是重量的话,可以在零件图里把重量的精度设置成一位小数

网友:
在首选项里面去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