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带动齿条上下运动的转动问题

楼主(2021-05-28):
转动手柄,轴旋转时,中间的齿轮跟着一起转动,从而带动齿条轴上下运动
1.     轴环转不转?2.螺母转不转? 3.当螺母锁紧,转的起来??

网友:
1. 轴环不转;
2.螺母转;
3.螺母与轴锁紧,与轴环留间隙;

网友:
螺母锁紧,轴,轴环,齿轮,螺母成为一体,如果与绿色座之间轴向有间隙,径向也有间隙,就能整体相对绿座转动。

网友A:
都是结构原理的简化模型不可直接拿来用。

网友B:
轴环不转,螺母不转,齿条上下移动。

网友(点评):
螺母必须转,否则螺母就是来回上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环不转,螺母不转,齿条上下移动。

螺母会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结构原理的简化模型不可直接拿来用。

意思是实用的话,哪些方面需要改进?

网友C:
你这样的结构是不是没显示全?
这样的运动,只有齿轮会上下移动,齿条不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的结构是不是没显示全?
这样的运动,只有齿轮会上下移动,齿条不动吧。

绿色件固定。

网友:
旋转还是平移,看你固定谁

网友:
要考虑齿轮芯轴两端的支撑可能是用轴承的。这个螺母锁紧,应该跟着转。

网友:
最好两端用轴承,这样螺母可以跟着轴转,看图上螺母应该是会转的,齿轮与轴环存在摩擦力,也可能转动

网友:
这个弹簧怎么看怎么走问题吧,这个力不太好掌控

网友:
人家一个示意图你研究半天,是不是新手小白啊

网友:
那“轴环”确定不是法兰轴承?

网友:
这个不是手动压机嘛

网友:
轴环为轴承,齿轮与轴为键连接,锁紧螺母跟着转.把转动变为直线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