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回路中电磁阀的最高动作频率怎么看

楼主(2021-05-28):
有个气缸要在一分钟之内推300下。看亚德客的4V100系列电磁阀的时候看到最高动作频率是5次/秒。我想问的是:这最高动作频率是指气缸推出去再缩回来算一次,还是只是推出去就算一次,缩回来算另一次。

网友:
推出时一个动作,收回是一个动作。如果一次是一个来回,那就不是动作了,叫循环。

网友A:
  那是电磁阀的通断频率,和气缸有啥关系?

网友:
频率,是单位时间内完成周期性变化的次数,是描述周期运动频繁程度的量
一吸一放是一个周期
你得考虑这么快的速度气缸进气排气来不来得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电磁阀的通断频率,和气缸有啥关系?

电磁阀切换气路才能推/缩气缸啊

网友:
他说的电磁阀可以达到的频率,但是气缸反应不过来的

网友:
电磁阀不管你是推出去还是收回来,它只算自己的动作次数。

网友B:
我接触过的几个行业,比如地毯针织、塑料冲孔、选别等,气缸均有高速应用,300次/分甚至更高速度都有。使用时需要注意几个方面:
1. 气缸的密封和润滑得选好,否则高速运动之下,气缸寿命会急速降低。一般推荐客户使用美国PHD、美国BIMBA、美国Clippard、美国Numatics、德国Festo等品牌的高速气缸规格,密封Viton,高温润滑油;

2. 配套的电磁阀其流量(Cv值)、响应时间也需要匹配。Airtac 5次/分显然频率过低,一般推荐美国MAC、美国Numatics、德国Festo。强行选择不合适的电磁阀,要么气缸动作速度达不到,要么电磁阀高频动作,线圈发热过高烧毁线圈;

3. 气缸高速应用时,气流快速切换。压缩空气快速排气时会导致阀门附近温度降低,湿度较大时空气中的水会快速达到露点,阀门、管路等位置会出现冷凝水,甚至还会结冰。电磁阀安装时需要注意电气部位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接触过的几个行业,比如地毯针织、塑料冲孔、选别等,气缸均有高速应用,300次/分甚至更高速度都有。使用 ...

大佬,专业!

网友:
一般这个时候,我还是会优先选择凸轮或者电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