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次/min的频率要用到高速气缸吗

楼主(2021-05-28):
要求气缸每分钟要推300下,行程50mm。这种情况下要用到高速气缸吗

网友:
用什么缸都很难达到,5个来回1秒,加上50的行程; 太难了,

网友:
300次每分钟你就不要用气缸了撒,用凸轮杆来搞

网友:
7V电磁阀是可以每秒五次的转换。但是一般用作气手指那种行程短的。50这么长的行程,每秒五次,估计来不及。不如改结构

网友:
电磁铁就好了吧

网友:
mac电磁阀可以 打标机

网友:
不敢想象。

网友:
好像费斯托还是谁家的高速电磁阀,每秒10次

网友:
搜了一下,有1000HZ的,吓死人

网友:
一次0.2秒,也就是200毫秒,丝杠是否能反应过来?

网友:
比例阀能适应

网友:
你这是想做气缸寿命实验么?上电机加凸轮吧。

楼主:
算是找到了吧,SMC的高速高频气缸,50个/秒

网友:
点赞,谢谢大神的分享

网友:
感谢大神的分享!

网友:
上电机吧

网友:
同意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