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连接件和面板干涉问题

楼主(2021-05-28):
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铝型材的角连接件和面板干涉。面板想做的美观所以折弯了,折弯边也不能再窄了。

网友:
你可以贴着面板面装配呀?

网友:
有一种可以暗装的连接头,用这种连接头就不必纠结钣金折弯问题了,或者如果你用你现在这种方式的话,钣金开个缺口避开也可以

网友:
磨光机磨掉。。。。

网友(点评):
哈哈~~~,和我们这边一样

网友:
拿怡合达的内置连接件举个例子,可不是打广告噢

网友:
内置连接件有很多种,都可以解决。

网友:
内置连接件就行,不要用角码

网友:
有的也会把角件换到别的角上。

网友:
用90°连接件

网友:
你可以把角件用到上层的角接处,再把这个型材上面往下打孔!

网友:
啊? 折弯板也不需要非得全折弯啊  把干涉那段设计的时候去掉就好了啊  外面看不出来什么的也

网友:
把钣金切掉一块就好了

网友:
型材上打孔 装哨子就可以避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