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气动插板阀的设计资料

楼主(2021-05-28):
设备内要求有一定的真空(因为要把热气抽走)所以气动插板阀的密封性要求比较高。现要做一个DN400的气动插板阀,请问有什么参考设计资料吗?谢谢

网友A:
这东西自己做费劲吧,买的话问题出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自己做费劲吧,买的话问题出在哪?

可以推荐个吗?不过买的话挺贵的

网友(点评):
真空阀都贵,你自己做更贵质量怎么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自己做费劲吧,买的话问题出在哪?

要求不是很严格,能把热气抽出去就行,做成类似于插板阀那种结构不行嘛

网友:
在二手书市场或者绝版书市场找一找,液压阀和气动阀其实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要做样机,这种样机成功率都比较低的。